日立80G硬盘

楼主(2010-01-03):
有一块移动80G硬盘,通电盘片没转,我想换一块一样的电路板,试一下,但想问一下这样会把硬盘里面的数据搞坏或者不见吗?

网友:
不会的  你看看原板保险坏了没有  坏了换一个 一般会好的

网友:
我刚想把电路板拆下来,谁知道拿错了工具去取,把上面的螺丝搞的滑丝了,现在有几个螺丝取不下来了,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板一样的是不会变的,和原来一样。

网友:
拧滑丝了,可以用一把尖嘴斜口钳咬住镙丝的一边(用顶上的两个尖,可以一边在镙丝中间,一边在外面.也可以直接咬住镙丝边缘)再用力小心拧松,注意别滑跑滑伤电路板或者元件和手了!
还有,动手之前最好先确定一下硬盘的电源线接头是否接触良好,调换一下电源接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