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000待机有3V无5V

楼主(2010-01-03):
华硕A3000一开开机南桥暴烫,换了南桥后自动上电到0.11,用手摸板子,发现U39(L3AA)这个IC很烫,换了一个待机0.06,3V出来了,但没有5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按开机键没有反应,M38857MB 及旁边的晶振也换了,还是一样不触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问题的朋友,特来求助!

网友:
没有5V,你是指主供电芯片有没有5V输出吗
3V有输出,说明总供电,总控制信号都有。问题可能在5V的控制信号和相应的激放供电电路。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说两句啊

网友:
一味的更换芯片这不好,

网友:
华硕的待机电路与众不同,不开机时主供电3V 5V没有电压的,不知楼主的3V是从哪里量到的,待机3V是由一个很小的五脚的芯片产生,没有场管的

网友:
购买了一片好板,待机0.04是正确的 ,待机确实有3.3V,没有5V  有个IC芯片U39(L3AA)是个5脚的芯片,有两脚18V进去,出来一脚是1.2V。一脚是3.3V ,一个脚是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