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拆过T61P的朋友,拆外壳多出的一个塑料小件是装哪里的?(找到位置了!)

楼主(2010-01-03):
如题,机器是显卡报错,一长两短,做好了BGA后修复完毕装机,发现多了个小塑料件,三公分长的样子,像以前卡屏线那样的小DD,第一次修T61P的机器,不知道是装哪个位置的,有知道的朋友请告知,谢谢!
附注:现在用视频抓了两张图,一直没找到这个玩意是装在哪个位置的,唉!看样子是不怎么重要的,但偶追求完美,机器一直还摆着没装,等着知道的朋友明示,记得是拆D壳后再拆主板掉下来的,一时没注意是哪个位置,唉!在线等!

网友:
好像是mic那个地方的吧,要是软的就是扣在那上边的,要不就是屏线那里的,你调着试试,要是上起来没啥影响,不上也行。屏线那里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有时拆机再安装后,有的小件会忘记安上,,,如果不影响正常使用,,,就不用安装了

网友:
tf卡那里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电池口的

网友:
楼主下次最好拍一个图片后传上来,那样,别人比较好帮助你

网友:
没图片还真难猜啊

网友:
7楼说得对,没有图片让我们怎么帮你。

网友:
应该是左上角的吧

网友:
拆过一次T61的, 也是多了一个件, 中间有个螺丝孔, 是装在后边的电池口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口的

网友:
急求老鸟帮助!机器等着装机啊!

网友:
找到了!确实是装在电池口C壳的位置的!T61P也就是这个小件容易掉而找不到位置,这个帖子可以帮助其它拆T61P的兄弟了!请斑竹留着此贴。

网友:
拆机器再装机多点东西是常有的事。
只要不少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