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块精英的主板 电脑有时候重启

楼主(2010-01-03):
有时候开不了机 电源换过内存换了 显卡 也换了 可还不行 总是重启
开不了机

网友:
很可能是你的电源插座接触不良,可以考虑换一下。这种情况我碰到好几例了。

网友:
你的cpu散热怎么样、?风扇的转速?要775架构的u可能还存在接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