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新年一波三折修915PLD

楼主(2010-01-03):
主板型号: 昂达915PLD
故障现象:无复位
修复过程:
   1,查电压, 这种板子最喜欢坏W83321G,但我这块板没坏,坏的是2个场管, 换了之后还是无复位,
   2 频率 打时钟芯片波形,发现不正常,千里等一回的时钟芯片RTM862-410坏了, 订一片新的上上去有复位了, 但不跑码,郁闷
  3。刮了下座子,跑D1,上CPU风扇又不跑了! 这可是针式775啊! 更郁闷了! 从基地订了2个针式775回来!
  4,第一次做针式775,把旧的下下来发现板子都起泡了, 头大了! 但还得做,把新的做上去之后跑D1 ,上风扇之后还是跑D1,第三次郁闷
  5。换IO 依旧,刷BIOS 上一看跑码了,一直跑到00B1
总结:针式775U座不好做, 但一做上去保证OK 当然775BGA也肯定OK  要学会放弃, 这块板子一看无复位,认为好修,就报了个低价,没想到是个大工程,以后报价还是保险点好!

    附BIOS文件

网友:
要几十就亏了,最少100

网友:
不修好心里不舒服!

网友:
做多就知道了,一般涉及到北桥和座就放弃,二手板太便宜了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呵呵.以后我报得高高滴...跟珠穆朗玛峰一样...

网友:
现在的板子越来越难修了,有点不太值修着

网友:
幸好楼主还没有亏本,以后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心里就有数了,报价格的时候多留出10-20块钱的比较保险些,但又怕客户嫌贵,维修现在也不是很好做

网友(2011-01-25):
修板子 别忙这报价 一般小问题还可以 没确定问题之前还是得修好在给客户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