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410M重启死机

楼主(2010-01-03):
手里一台联想410M机器很奇怪,只要是重启就死机,其他的都正常,只要是重启就到正在关机的时候死了,系统内存,硬盘都换过了BIOS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请高手们帮忙研究下
讨论下

网友:
换个U 试试
遇到过HP的机器也是你说的这个现象换U就好了

网友:
同意   我在修  台式机的时候  也遇到过样的情况  一个客人想要升级  换了一个大一点的CPU   可以正常用  就是重启死在那里

网友:
U也换过,CPU我也加过硅脂了也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