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20(vus620-370)电池可以开机 外接电源不跑码

楼主(2010-01-03):
一台方正s620(vus620-370)电池可以开机  外接电源不跑码
用电池开机后 插电源马上断电  再开不跑码 拔掉电源可以开
先用电池开机 然后把不插电源线的适配器插到笔记本
在插电源线就不会关机 而且能正常用
没有图纸 不知从那下手   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用电源开机看缺少哪个电压,把那个电压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高手!!!!!  好了  北桥1.1的电压没有  换了电容ok。  为什么插外接会断电呢   电池却可以呢???  是电容容量变小吗?? 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