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分区的问题

楼主(2010-01-03):
本来有C,D,E ,F ,G盘,C盘为xp引导区,,本想装Ubuntu,但是装了几次没成功,却把分区弄乱了。,,那些没建立的分区就是原先盘符里面分出来的。。。怎么把他们和原来的分区合并回去啊

网友:
合并分区PartitionMagic8.05 这软件就能做到,挺实用的!

网友:
用PQ分区, 合并后资料应该没有了 ,要不直接把硬盘删了从新分区

网友A:
谢谢2l的朋友.已经弄好了.,而且资料全在

网友(2011-02-26):
用pe系统中的pm更好了,我一直都是用的那个了

网友:
用 PM 可以不损数据 合并分区的,但最好还是先把要合并的分区资料备份一下,以备万全!

网友(2011-10-06):
引用 网友A:
谢谢2l的朋友.已经弄好了.,而且资料全在

是怎么弄好的???

网友:
是怎么弄好?让我们也学习下

网友:
分区魔术师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