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硬盘如何解密

楼主(2010-01-03):
我有个HITACHT DK23DA-40B 的IBM硬盘,加了密的,想请教哪位高手指点,如何可以解密?

网友:
需要PC3000解
而且要加探针

网友:
需要解密探针才可以哦,一帮方法是解不开的哦!

网友:
我的PC3000,也有解密探针,但是就是不知道这种型号的,用探针的点在哪里啊?

网友:
dk系列不用探针,但要接com线,用pci直接解密码。

网友:
dk系列不用探针,但要接com线,用pci直接解密码。
引用 网友A:

请问要如何连接啊,本人还从来没有这样子搞过,能详细说说吧,谢谢!

网友:
自己找个说明书看看吧,上面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