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整个硬盘被客户用GHOST搞成一个分区了,如何恢复

楼主(2010-01-03):
用什么软件恢复最好,谢谢各位了
硬盘

网友:
易我分区表医生、DiskGenius都可以。

网友:
finadata,windows版的diskgen

网友:
DiskGenius 这个软件挺好的,把那盘挂别一台电脑上,运行软件多扫两下就应该能搞定。

网友:
恢复分区表再说

网友:
GHOST 光盘的 DiskGenius ;
不用卸下硬盘,直接光盘引导,运行软件,软件菜单里 就有,最好是 使用 "交互方式" 来修复 分区表。

网友:
直接用DISKMAN重建分区表就行了

网友(2013-01-28):
DiskGenius4.2,灰常的好

网友(2014-07-17):
可以用PTDD。我把分区格了。然后分区大小都变了,还装了系统,结果用PTDD恢复的分区表。万幸的事。77个G的照片都给人家恢复出来了。否则后悔死啊。

网友:
效果最好的软件----winhex

网友:
如果分区后又写进一些文件,那分区前的文件就恢复不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