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280S跑03DA求助

楼主(2010-01-03):
手里有台神州W280S的机器是SIS芯片组的,AMD64位CPU开机跑到03DA不跑了,感觉应该是内存没过啊,有没有朋友遇到这问题,内存供电时钟都没有问题,请问是否遇BIOS有关系

网友:
好像U都没跑完吧 你说没时钟就看看时钟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不

网友:
CPU过了不插内存时是D5D4插内存就03DA

网友:
好像跟BIOS有关系哦   我记得以前我就修过这一台机子  好像就是刷BIOS后好的

网友:
手头上也没这机器BIOS有就好了

网友:
线刷bios,报料号偶有

网友:
你可以试着拔了内存看跑什么码,装上看跑什么…
再做处理.

网友:
装上跑03DA,不装时跑D4D5
我的主板料号是255KI1  REV:01
请楼上好心朋友有的话给我份我刷上试下可以吗

网友:
刚收到一台W260S的,故障跟你一样,估计应该是BOIS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