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比较郁闷的MS-7125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03):
今天同行拿来一片,MSI的MS-7125一片。939针,因为没有二手板,,也没有新的,所以说一定修好,,

,,故障现像:接机,,上检测卡发现待机灯不亮。量A14对地数值发现为300多,,正常的,心想这故障简单了,,应该就出在待机电路部分了。。于是着手维修,,首先跑线发现3VSB为一8脚复合MOS产生,,。量其场管D极5VSB输入正常,G极控制0.41V...S极输出0.21V,断电,测场管G极对地数值,正常量MS-6供电5VSB正常.量场管G极S极发现正反向数值都为14,拆下测量仍然为14看来故障找到了,,找一7313装上,,OK,待机电压3.3V正常,,加电试机..只见检测卡灯一亮,,就灭了,,,通过现像判断故障大体有两种可能
1.主板上有明显短路导致ATX保护...
2.由MS-6控制产生的某路电压输出异常,导致MS-6保护
.于是照着这两点查起来了,,,首先查整机供电对地数值.发现无异常.于是在次通电.照着时序监控各路电压的输出情况,.首先是桥供电1.5V发现通电瞬间输出竟然为0.53V,明显异常在量了一下控制产生1.5V的MS-6+的工作条件 首先是VDD,正常,,然后是6脚的VREF.发现也为0.53V. 哈哈 故障找到了,,,看来导致1.5V异常的真凶在这里 ,,由于MS-6+的VREF基准电压不正常,导致1.5V输出不正常,从而导致MS-6保护从而关断整机电源,那知道故障点就好办了着手查吧,,通过经验判断1.5V VREF电压应该是由MS-6产生的由于客户要板要的急,没有跑线,直接换了一颗MS-6.在上电,故障还是一样,通电,检测卡灯.一亮就灭.我晕了,,狂晕...用万用表测1.5V VREF电压为1.53V,嘿.这不是正常了么.难道还有保护的???照着时序继续往下查,,查内存电压在通电瞬间的情况,发现内存电压,,输出也为0.3V左右,由于MS-6是新换的全新的,,所以没有考滤,把故障重点锁定在产生内存电压的MOS上,量产生内存电压的MOS管G  S极间数值正反向均为41.拆下测量依就为41.看来找到故障点了,,找了一个场管装上后,在上电,OK了,机器正常启动.但发现检测卡上的RST灯不亮.查整机电压发现1.5V  2.5V  1.25V 均正常产生,量到VCORE电压时.发现VCORE电压竟然为0V,但VTT电压1.2V确正常产生了....,查产生VCORE的ISL6566  断电量VID对地数值,正常.通电测量VCC PVCC等电压均正常.量37脚ENLL电压正常为5V,.量VREF电压 为0V,,,量了一遍ISL6566周围的小电阻,也没有发现损坏的,不管了换一颗ISL6566在说,,换好后,通电,发现检测卡灯在次出来一亮就灭的情况并且主板上有"嗒"的一小声,看样子应该是有电压明显短路了,,量4项小接口对地数值发现确实是12V对地短路了,,因为刚换上的ISL6566确定是好的,于是测量3项供电MOS的上管G极对 地数值发现..有2项对地为500多欧.一项对地为260多,明显低于其它两组拆下此管,量此管G  S极间数值为109在量焊盘上的G极对地数值为500多,正常了.并且量12V 四项接口也不短路了,,看来故障是解决了,,找来一个MOS装上后,通电,,,机器终于正常走码了,..此板修复
这块板是我修的一修板中,一次性损坏元件最多的板子,我真不解,,,

网友:
太及时了,我这正好有5块这样的板子,苦于没有教材,这下有救了。-我心飞翔 ,太感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MS-6+的VREF_IN  经一33欧电阻到MS-6的29脚和30脚,做为1.5V的基准电压提供给MS-6+让MS-6+控制高低端MOS产生一个1.5V  ,,刚看到图纸证实的

网友:
上图说明一下

网友:
有图纸还是能理解不少东西的

网友:
对MOS的分析真是透彻,学习了。
修台式机还处在一知半解中。
望多指教。

网友:
为什么在没有U电压的情况下不先测一下上管的G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U电压时,测上管G对地正常,电压没有,

换完后,就不正常了~

网友:
多看几篇这样的维修流程。在实践下。能学不少东西。谢谢了。

网友:
思路明确,分析能力和罗记都强。

网友:
找来找去,最后到CPU 电路的场管坏了。还是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楼主一个板子坏这么多的原件  你收几个钱啊

网友(2010-03-06):
楼上的,如果是因为钱的问题,那就不值得修了,首先:不修,每板换。其次:不修,哪来的经验,哪来的分享!楼上的,不是什么事都是钱能代替的!

网友(2011-01-25):
这个板子故障真多 楼主很细心啊!思路很强悍! ms-6也是V星的已损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