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的1KV 472K电容问题,请高手回答

楼主(2010-01-03):
如果我把纯平尾板G2上的1KV的那个瓷片电容取掉,长时间开机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开始现像为,开机亮度很高,出现满屏回扫线,底色变绿,我把1KV 472取下后,显示就正常了,手里没配件了,取下不用,会不会出问题
问题
亮度

网友:
短时间用问题不大,长时间用没试过,这个不难找的,还是找一个吧

网友:
开机亮度很高,出现满屏回扫线,底色变绿 这现象和G2的电容关系不大

网友:
你那应该查查G1电路吧 取掉之后 用着会慢慢变暗

网友:
这东西应该好很找的吧 随便找个尾板一般都有啊
有可能不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用个2KV的试试

网友:
从现象上看,不应该是这个电容坏啊。

网友:
我遇到一例开机屏幕很白,且带有白色回扫线,原因是高压包上的加速极电位器接触不好,用螺丝刀按住就正常,一松就不行,最后按住的同时点了一点502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