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TM630笔记本电源接口接触不良,想换下

楼主(2010-01-03):
请问,怎么区分电源接口类型或者说是型号,想在网上发下,不过不知道怎么确认,谢谢

网友:
孔径,针粗,脚位,这三样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用数码相机从各个方向照一下, 发上网就OK!

网友:
多谢,我刚才量了一下,孔径6MM,针粗怎么量啊,好像是1毫米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