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奖分 踊跃参加

楼主(2010-01-03):
请说明 数字万用表的几种常用使用方法 ,加上自己的使用技巧多加分!!

网友:
测量线路是指测量电路中的电阻、半导体元件:如电流、电压、电阻等的值是否正常。 测量电压:测量电压(或电流)时要选择好量程,如果用小量程去测量大电压,则会有烧表的危险;
   测电流要注意的:测量直流电流时,将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流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50uA到500mA的合适量程上,电流的量程选择和读数方法与电压一样。测量时必须先断开电路,然后按照电流从“ ”到“-”的方向,将串联到被测电路中,即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笔流出。如果误将与负载并联,则因表头的内阻很小,会造成短路烧毁仪表。其读数方法如下:
实际值=指示值×量程/满偏
(1)使用方法
a使用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电源开关、量程开关、插孔、特殊插口的作用.
b将电源开关置于ON位置。
c交直流电压的测量:根据需要将量程开关拨至DCV(直流)或ACV(交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并将表笔与被测线路并联,读数即显示。
d交直流电流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DCA(直流)或ACA(交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mA孔(<200mA时)或10A孔(>200mA时),黑表笔插入COM孔,并将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即可。测量直流量时,数字能自动显示极性。
e电阻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Ω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将显示“1”,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测量电阻时,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为负极,这与指针式正好相反。因此,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2).使用注意事项
a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测量一次,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b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
c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电路串联,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d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流电压时,显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e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f当显示“ ”、“BATT”或“LOW BAT” 时,表示电池电压低于工作电压。

网友:
判断线路或器件带不带电 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很灵敏,哪怕周围有很小的感应电压都可以有显示。根据这一特点,可以当作测试电笔用。用法:将万用表打到AC20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与所侧路线或器件相接触,这时万用表会有显示,如果显示数字在几伏到十几伏之间(不同的万用表会有不同的显示),表明该线路或器件带电,如果显示为零或很小,表明该线路或器件不带电。

网友:
一、电压的测量 1、直流电压的测量,如电池、随身听电源等。首先将黑表笔插进“com”孔,红表笔插进“V Ω ”。把旋钮选到比估计值大的量程(注意:表盘上的数值均为最大量程,“V-”表示直流电压档,“V~”表示交流电压档,“A”是电流档),接着把表笔接电源或电池两端;保持接触稳定。数值可以直接从显示屏上读取,若显示为“1.”,则表明量程太小,那么就要加大量程后再测量。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表笔极性与实际电源极性相反,此时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2、交流电压的测量。表笔插孔与直流电压的测量一样,不过应该将旋钮打到交流档“V~”处所需的量程即可。交流电压无正负之分,测量方法跟前面相同。无论测交流还是直流电压,都要注意人身安全,不要随便用手触摸表笔的金属部分。
        二、电流的测量 1、直流电流的测量。先将黑表笔插入“COM”孔。若测量大于200mA的电流,则要将红表笔插入“10A”插孔并将旋钮打到直流“10A”档;若测量小于200mA的电流,则将红表笔插入 “200mA”插孔,将旋钮打到直流200mA以内的合适量程。调整好后,就可以测量了。将万用表串进电路中,保持稳定,即可读数。若显示为“1.”,那么就要加大量程;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电流从黑表笔流进万用表。 交流电流的测量。测量方法与1相同,不过档位应该打到交流档位,电流测量完毕后应将红笔插回“VΩ”孔,若忘记这一步而直接测电压,你的表或电源会有报废的危险!
        三、电阻的测量 将表笔插进“COM”和“VΩ”孔中,把旋钮打旋到“Ω”中所需的量程,用表笔接在电阻两端金属部位,测量中可以用手接触电阻,但不要把手同时接触电阻两端,这样会影响测量精确度的--人体是电阻很大但是有限大的导体。读数时,要保持表笔和电阻有良好的接触;注意单位:在“200”档时单位是“Ω”,在“2K”到“200K“档时单位为 “KΩ ”,“2M”以上的单位是“MΩ”。
        四、二极管的测量 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发光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测量时,表笔位置与电压测量一样,将旋钮旋到“ ”档;用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负极,这时会显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是0.2V左右,普通硅整流管(1N4000、1N5400系列等)约为0.7V,发光二极管约为1.8~2.3V。调换表笔,显示屏显示“1.”则为正常,因为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很大,否则此管已被击穿。
        五、三极管的测量  表笔插位同上;其原理同二极管。先假定A脚为基极,用黑表笔与该脚相接,红表笔与其他两脚分别接触其他两脚;若两次读数均为0.7V左右,然后再用红笔接A脚,黑笔接触其他两脚,若均显示1,则A脚为基极,否则需要重新测量,且此管为PNP管。那么集电极和发射极如何判断呢?数字表不能像指针表那样利用指针摆幅来判断,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利用“hFE”档来判断:先将档位打到“hFE”档,可以看到档位旁有一排小插孔,分为PNP和NPN管的测量。前面已经判断出管型,将基极插入对应管型“b”孔,其余两脚分别插入“c”,“e”孔,此时可以读取数值,即   β值;再固定基极,其余两脚对调;比较两次读数,读数较大的管脚位置与表面“c”,“e”相对应。  小技巧:上法只能直接对如9000系列的小型管测量,若要测量大管,可以采用接线法,即用小导线将三个管脚引出。这样方便了很多哦。
        六、MOS场效应管的测量   N沟道的有国产的3D01,4D01,日产的3SK系列。G极(栅极)的确定:利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若某脚与其他两脚间的正反压降均大于2V,即显示“1”,此脚即为栅极G。再交换表笔测量其余两脚,压降小的那次中,黑表笔接的是D极(漏极),红表笔接的是S极(源极)。         一、电压档: 在检测或制作时,可以用来测量器件的各脚电压,与正常时的电压比较,即可得出是否损坏。还可以用来检测稳压值较小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其原理如图: R为1K,电源端的电压视稳压管的标称稳压值而定,一般比标称电压大3V以上,但不要超过15V。再用万用表检测D管两端电压值,此值既为D管实际稳压值。
        二、电流档  将表串入电路中,对电流进行测量和监视,若电流远偏离正常值(凭经验或原有正常参数),必要时可以调整电路或者需要检修。还可以利用该表的20A档测量电池的短路电流,即将两表笔直接接在电池两端。切记时间绝对不要超过1秒!注意:此方法只适用于干电池,5号,7号充电电池,且初学者要有熟悉维修的人员指导下进行,切不可自行操作!根据短路电流即可判断电池的性能,在满电的同种电池的情况下,短路电流越大越好。
        三、电阻档;可用于判断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好坏的方法之一。对于电阻其实际阻值偏离标称值过多时则已损坏。对于二三极管,若任两脚间的电阻都不为很大值(几百K以上),则可认为性能下降或者已击穿损坏,注意此三极管是不带阻的。此法也可用于集成块,须要说明的是:集成块的测量只能和正常时参数作比较。

网友:
万用表有叫做三用表:可以测量电压、电流、电阻、二极管、等

网友:
基本的功能楼上的几位朋友都讲过了。
就说说我在本本维修中的使用吧,
测量电压时我是把黑表笔跟电流表的负极连在一起,这样就用一只手拿红表笔就测量相应的电源供电电压。

网友:
简单说:修主板主要用到的是电压20V档,二极管档,阻值档。用法比如对地打阻值测量是否有无短路;在线测电压法测量是否供电时钟复位有无送到;测量电阻和电容衡量线路中是否稳定;测量二极管、三极管和场管的好坏都需要用到二极管档。修液晶、ATX电源、CRT用到的电压档大一些,其他用法基本一致。

网友:
我最常用到的是电压档和蜂鸣档。两者结合排查电路故碍。

网友:
我常用蜂鸣档,还常用测温探头测零件温度。

网友:
1.对地打阻判断主板是否有短路  2.测量供电 时钟 复位 是否正常  3.判断元器件是否损坏

网友:
个人感觉维修中很关键的档位蜂鸣档要熟知并掌握原理
首先比较重要的是主板要断电操作
因为蜂鸣档本身两个表笔之间是带有3.3v电压的(可拿个发光二极管或者是用另一个数字表用电压档去看)
而他在测不同的原件,除了响不响之外数字的意义也是很重要的(本人由于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所以一直靠自己的判断)
像是二极管,三极管,mos等半导体器件,表上面的数值代表着pn结的压降
像是大家都在讨论的对地阻值如何如何,本人感觉更像是测此元件的那一点的对地压降
另外用蜂鸣档可以开机,但是红表笔接地才(也可以用大电流档开机,此时万用表就是跟导线,但是会发生忘记吧表笔归位而发生烧主板烧表现象,还是不建议用)

网友:
二、测量技巧(如不作说明,则指用的是指针表):

1、测喇叭、耳机、动圈式话筒:用R×1Ω档,任一表笔接一端,另一表笔点触另一端,正常时会发出清脆响量的“哒”声。如果不响,则是线圈断了,如果响声小而尖,则是有擦圈问题,也不能用。

2、测电容: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①、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所参照的电容不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100μF/250V的电容可用一个100μF/25V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②、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R×10kΩ档,但只能测到1000pF以上的电容。对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够了。③、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量,然后改到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R×10kΩ档继续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

3、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R×10Ω或R×1Ω档来在路测量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R×10Ω档测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在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200Ω左右,在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

4、测电阻:重要的是要选好量程,当指针指示于1/3~2/3满量程时测量精度最高,读数最准确。要注意的是,在用R×10k电阻档测兆欧级的大阻值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小。

5、测稳压二极管:我们通常所用到的稳压管的稳压值一般都大于1.5V,而指针表的R×1k以下的电阻档是用表内的1.5V电池供电的,这样,用R×1k以下的电阻档测量稳压管就如同测二极管一样,具有完全的单向导电性。但指针表的R×10k档是用9V或15V电池供电的,在用R×10k测稳压值小于9V或15V的稳压管时,反向阻值就不会是∞,而是有一定阻值,但这个阻值还是要大大高于稳压管的正向阻值的。如此,我们就可以初步估测出稳压管的好坏。但是,好的稳压管还要有个准确的稳压值,业余条件下怎么估测出这个稳压值呢?不难,再去找一块指针表来就可以了。方法是:先将一块表置于R×10k档,其黑、红表笔分别接在稳压管的阴极和阳极,这时就模拟出稳压管的实际工作状态,再取另一块表置于电压档V×10V或V×50V(根据稳压值)上,将红、黑表笔分别搭接到刚才那块表的的黑、红表笔上,这时测出的电压值就基本上是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说“基本上”,是因为第一块表对稳压管的偏置电流相对正常使用时的偏置电流稍小些,所以测出的稳压值会稍偏大一点,但基本相差不大。这个方法只可估测稳压值小于指针表高压电池电压的稳压管。如果稳压管的稳压值太高,就只能用外加电源的方法来测量了(这样看来,我们在选用指针表时,选用高压电池电压为15V的要比9V的更适用些)。

6、测三极管:通常我们要用R×1kΩ档,不管是NPN管还是PNP管,不管是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管,测其be结cb结都应呈现与二极管完全相同的单向导电性,反向电阻无穷大,其正向电阻大约在10K左右。为进一步估测管子特性的好坏,必要时还应变换电阻档位进行多次测量,方法是:置R×10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200Ω左右;置R×1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30Ω左右,(以上为47型表测得数据,其它型号表大概略有不同,可多试测几个好管总结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读数偏大太多,可以断定管子的特性不好。还可将表置于R×10kΩ再测,耐压再低的管子(基本上三极管的耐压都在30V以上),其cb结反向电阻也应在∞,但其be结的反向电阻可能会有些,表针会稍有偏转(一般不会超过满量程的1/3,根据管子的耐压不同而不同)。同样,在用R×10kΩ档测ec间(对NPN管)或ce间(对PNP管)的电阻时,表针可能略有偏转,但这不表示管子是坏的。但在用R×1kΩ以下档测ce或ec间电阻时,表头指示应为无穷大,否则管子就是有问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测量是针对硅管而言的,对锗管不适用。不过现在锗管也很少见了。另外,所说的“反向”是针对PN结而言,对NPN管和PNP管方向实际上是不同的。

现在常见的三极管大部分是塑封的,如何准确判断三极管的三只引脚哪个是b、c、e?三极管的b极很容易测出来,但怎么断定哪个是c哪个是e?这里推荐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对于有测三极管hFE插孔的指针表,先测出b极后,将三极管随意插到插孔中去(当然b极是可以插准确的),测一下hFE值,然后再将管子倒过来再测一遍,测得hFE值比较大的一次,各管脚插入的位置是正确的。第二种方法:对无hFE测量插孔的表,或管子太大不方便插入插孔的,可以用这种方法:对NPN管,先测出b极(管子是NPN还是PNP以及其b脚都很容易测出,是吧?),将表置于R×1kΩ档,将红表笔接假设的e极(注意拿红表笔的手不要碰到表笔尖或管脚),黑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将管子拿起来,用你的舌尖舔一下b极,看表头指针应有一定的偏转,如果你各表笔接得正确,指针偏转会大些,如果接得不对,指针偏转会小些,差别是很明显的。由此就可判定管子的c、e极。对PNP管,要将黑表笔接假设的e极(手不要碰到笔尖或管脚),红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然后用舌尖舔一下b极,如果各表笔接得正确,表头指针会偏转得比较大。当然测量时表笔要交换一下测两次,比较读数后才能最后判定。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外形的三极管,方便实用。根据表针的偏转幅度,还可以估计出管子的放大能力,当然这是凭经验的。第三种方法:先判定管子的NPN或PNP类型及其b极后,将表置于R×10kΩ档,对NPN管,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偏转,对PNP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的偏转,反过来都不会有偏转。由此也可以判定三极管的c、e极。不过对于高耐压的管子,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

对于常见的进口型号的大功率塑封管,其c极基本都是在中间(我还没见过b在中间的)。中、小功率管有的b极可能在中间。比如常用的9014三极管及其系列的其它型号三极管、2SC1815、2N5401、2N5551等三极管,其b极有的在就中间。当然它们也有c极在中间的。所以在维修更换三极管时,尤其是这些小功率三极管,不可拿来就按原样直接安上,一定要先测一下。

万用表的使用的注意事项

(1)在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先进行“机械调零”,即在没有被测电量时 ,使万用表指针指在零电压或零电流的位置上。

(2)在使用万用表过程中,不能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3)在测量某一电量时,不能在测量的同时换档,尤其是在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时 ,更应注意。否则,会使万用表毁坏。如需换挡,应先断开表笔,换挡后再去测量。

(4)万用表在使用时,必须水平放置,以免造成误差。同时, 还要注意到避免外界磁场对万用表的影响。

(5)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挡。如果长期不使用 ,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取出来,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

欧姆挡的使用

一、选择合适的倍率。在欧姆表测量电阻时,应选适当的倍率,使指针指示在中值附近。最好不使用刻度左边三分之一的部分,这部分刻度密集很差。

二、使用前要调零。

三、不能带电测量。

四、被测电阻不能有并联支路。

五、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等有极性元件的等效电阻时,必须注意两支笔的极性。

六、用万用表不同倍率的欧姆挡测量非线性元件的等效电阻时,测出电阻值是不相同的。这是由于各挡位的中值电阻和满度电流各不相同所造成的,机械表中,一般倍率越小,测出的阻值越小。

万用表测直流时

一、进行机械调零。

二、选择合适的量程档位。

三、使肜万用表电流挡测量电流时,应将成用表串联在被子测电路中,因为只有串连接才奶使流过电流 表的电流与被测支路电流相同。测量时,应断开被测支路,将万用表红、黑表笔串接在被子断开的两点之间。特别应注意电流抄录能并联接在被子测电路中,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极易使万表烧毁。

四、注意被测电量极性。

五、正确使用刻度和读。

六、当选取用直流电流的2.5A挡时,万用表红表笔应插在2.5A测量插孔内,量程开关可以置于直流电流挡的任意量程上。

七、如果被子测的直流电流大于2.5A,则可将2.5A挡扩展为5A挡 。方法很简单,使用者可以在“2.5A”插孔和黑表笔插孔之间接入一支0.24欧姆的电阻 ,这样该挡位就变成了5A电流挡了。接入的0.24A电阻应选取用2W以上的线绕电阻 ,如果功率太小会使之烧毁。

为了保护万用表,使用中应注意下列事项:

1、 使用万用表之前,必须熟悉每个转换开关、旋钮、插孔和接线柱的作用,了解表盘上每条刻度线所对应的被测电量。测量前,必须明确要测什么和怎样测法,然后拨到相应的测量种类和量程档上。假如预先无法估计被测量的大小,应先拨到最大量程档,再逐渐减小量程到合适的位置。每一次拿起表笔准备测量时,务必再核对一下测量种类及量程选择开关是否拨对位置。必须养成这种习惯!因为对粗心大意的操作者来说,这可能是避免损坏万用表的最后机会了。

2、 万用表在使用时应水平位置。若发现表针不指在机械零点,须用螺旋刀调节表头上的调整螺丝,使表针回零。读数时视线应正对着表针。若表盘上有反射镜,眼睛看到的表针应与镜里的影子重合。

3、 测量完毕,将量程选择开关拨到最高电压档,防止下次开始测量时不慎烧表。有的万用表(如500型),应将开关旋钮旋到“?”位置,使测量机构短路。

4、 测电流时应将万用表串联到被测电路中。测直流电流时注意正负极性,若表笔接反了,表针会反打,容易碰弯。

5、 测电流时,若电源内阻和负载电阻都很小,应尽量选择较大的电流量程,以降低万用表内阻,减小对被测电路工作状态的影响。

6、 测电压时,应将万用表并联在被测电路的两端。测直流电压时要注意正负极。如果误用直流电压档去测交流电压,表针就不动或略微抖动。如果误用交流电压档去测直流电压,读数可能偏高一倍,也可能读数为零(和万用表的接法有关)。选取的电压量程,应尽量使表针偏转到满刻度的1/2或1/3。

7、 严禁在测高压(如220V)或大电流(如0.5V)时拨动量程选择开关,以免产生电弧,烧坏转换开关触点。

8、 测高内阻电源的电压时,应尽量选较大的电压量程,因为量程越大,内阻也越大。这样表针的偏转角度虽然减小了,但是读数却更真实些。即使这样,仍会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

网友:
我是用鳄鱼夹将红表笔链接板子的地线,修板时手里只拿着一个黑表笔。打阻值、测电压很方便。
所以我读出的电压都是负值

网友:
用蜂鸣档点高压板,点ON屏就亮啦~~~

网友:
用二极管档跑电路,用电阻档量短路,电压档自然是量电压,我说的是应用

网友:
功能和使用方法楼上都说的淋漓尽致,但作为我们维修人来说,最最常用和用的次数最多的就是二极管的蜂鸣档了,接下来才是其他。

网友:
我常用电阻档,其次是电压档,电流档就没有用过。。

网友:
修笔记本没有可调电源的时候,我是串上万用表打电流档测的。。呵呵
电容档也用得比较多,失容的电容跑不掉的。

网友:
很多笔记本不用开关键可以用二极体值档开机,这样也容易找到对应的开关点!别短路了哦.哈哈.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蜂鸣挡和电压档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测电阻 电压 是否短路和开路 用来测电阻 保险 电感 电容 二极三极管 MOS管的好坏
可以测MOS管的沟道~~`==========
还可以测温度
我的带这个功能

网友:
数字表的表笔 把插头那端的塑料圈圈用刀划掉(插到万用表上没任何不适)然后可以直接插到可调电源的洞洞里面,用来加电压,冲电池,量风扇 都不错,还有好多用途各位发挥哈,嘿嘿

网友A:
全是抄来的,
我和你们说的完全不一样
“详见说明书”

网友:
我改装的电流表 就是 把笔头消尖 这样的话 量电压的时候 就不容易短路

网友(2010-04-12):
很详细的使用

网友:
我常用万用表的200mA电流档位。给黑表笔接地,红表笔点单片机的I/O口,可以模拟一个输入信号。单片机反应正常说明问题在输入端。如果反应不正常,说明单机工作有问题。

网友:
我基本是用把数字万用表笔上焊个细针,既方便测量各种元器件,一方便跑电路

网友:
红笔接 VΩ 黑笔 COM 修本本
电压 就用红笔去量 (现在都用示波器这用的少) 单体对地阻抗记得 黑笔去量·
量电阻得隔离量测,不然得到的值是整条线路的,会没有什么准确性
刚开始用的时候容易混淆。
其他的 就是200 20K 200K 2M 这几个用的多· 其他档几乎不会用上。

网友:
1.最常用的就是用万用表电压档量电压,
2.二极管或者蜂鸣档红表笔接地,用黑表笔去测供电,AD线对地阻值!
3。MOS管的测量和沟道判断方法:红表笔接S级,黑表笔接D极测的阻值500欧左右为N沟道
红表笔接D级,黑表笔接S极测的阻值500欧左右为P沟道

网友:
常用的就蜂鸣档和电压档 电阻档

网友(2010-06-02):
我与13楼的方法相似,不过我是用鳄鱼夹将黑表笔连接板子的地线,不明白为什么13楼要测负值。

网友:
常用的就是二极管档,在跑线路有时一个笔接一个铜刷子,跑起来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