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5a8p 开机电流0.45就过不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0-01-03):
索尼笔记本  型号:PCG-5a8p 开机电流0.45就过不是什么问题啊?有时候又能点亮

网友:
查查CPU供电, 开机到这个电流CPU供电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我遇到过东芝的本,到0.5左右的,加焊的北桥好的

网友:
另外拔掉内存看看跑多少,主要是内存,北桥,你可以试试吧

网友:
感觉档在CPU供电,查VCORE正常以后的话,换内存,最后就是桥了。0.6多的话英爱是档显卡

网友:
因为它 内存是 集成在 主板上的!!

网友:
这个本本。估计还是集成的内存有问题的多。。我看我师傅偶遇。。老修这个集成内存的板子。用示波器。测测波波有没有到内存,到了不过的话,想办法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