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新手用的上电时序图

楼主(2010-01-03):
花了好几个小时做这图好辛苦啊!做的不好大家修改下好吗!我也是个新手。高手指点一下了,做到POST自检那里做不下去了,对CPU复位后做些什么还不清楚,特别是BIOS及内存,POST自检这块。高手可以说一下吗?

PDF文件才清淅的啊!上面那个只是个截图,因为无法将DFP转换成JPG。要清楚的看看PDF文件》

网友:
好模糊啊

网友:
LZ可以把图弄的清楚  全面 一点  在发上来

网友:
上电后复位电路等待PG信号,PG后给CPU 复位指令,CPU复位后从BIOS中一跳转代码执行跳转至正真的BIOS自检程序处,  (只知道这些)

网友:
看我这张够不够清楚

网友:
确实不错  不过标题最好是INTEL 上电时序! 貌似 VIA SIS NFS 差别较大!!

个人建议,有错误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有空的话在把笔记本的整出来

网友:
CPU复位后 CPU发出寻址指令给北桥  北桥收到后再转发给SB  SB再去读取BIOS里面的自举程序(有的是通过IO去访问),读取之后再返回给北桥,北桥再送给CPU(这中间包括了编码与译码的过程)

CPU在收到后开始工作跑码  首先初始化桥等大的芯片后再初始化内存,把BIOS资料复制到内存里面,然后就是初始化IO里面的串COM口及PS/2等控制器,完成后初始化显卡  显卡初始化完成显示器显示

网友:
谢谢11L的经你这么一说还真明白了不少

网友(2010-03-05):
是什么芯片组的。下来看一下

网友:
爽  我新手正好适用

网友:
有本本的最好了

网友:
能到这地步,楼主真是台厉害了   谢谢分享

网友(2010-04-08):
待機的時候應該是32.768KHZ始終提供給SB,而不是M

网友:
我感覺應該是VRM傳送PWRGD信號到SB

网友:
我在论坛里等很久了
早就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但是好像这个PDF有错的地方就是粉色线条表示时钟分布中粉色写成红色了,不过也不影响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挺好,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2010-05-30):
感谢LZ分享,在基地搜索上电时序的专题收藏了一堆,等消化好了再来学习!

网友:
我也是新手,已经下载了,看看,谢谢LZ,正是有了你们的无私奉献,我们才能进步得更快

网友:
很好,VIA/SIS等上电时序好像不同,请高手们一起来完善本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