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麦克风没有声音

楼主(2010-01-03):
各位大侠:小弟这有块板子,插上麦克风却没有声音,麦克风换了好几个都不行,所有该设置的东西都设置好了,跳线也跳了,为什么还是不行,虽然是新板子能换,但是我想搞清楚是不是板子的问题,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好??请各位大侠赐教!先行谢过!对了,QQ视频聊天没有声音,用录音机录音也没有声音。

网友:
主板驱动盘装驱动;右下角可能会有个图标,双击设置;
后面的插孔也没声音?
那就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
在网上查查,看设置对不?

网友:
这后面的机子有的 用G盘做了系统之后 你要在控制面板里面 找到一个音效管理的图标 然后在里面让它运行 这样当你插入设备 之后 它就要提醒你  没那个 就得 单独装下声卡的驱动

网友:
要问问题 应该把问题说的清楚些 跳线什么的 主板的图样 型号
什么都没有 人家想帮也帮不上啊

网友:
你那声音的属性里面的麦克风没打勾吧,我是碰到过很多这样的

网友:
新扳子,不应该有这问题啊!  你在好好查查! 看看 做个别的系统试试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当时我修的那个主板是技嘉的!
开始我还以为是主板问题,可是我换了一片主板后,问题依旧!
后来去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是声卡驱动软件的设置问题!
建议楼主去网上查去下!
我估计是驱动的设置问题!

网友:
上网下一个HD声卡驱驱动,然后控制面板里面有个红色的小声卡图标里面有个禁用前面检测,打个对号就行了,一般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是不是技嘉的板,如果是的话,插前面或是后面的时候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