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条,关机白屏

楼主(2010-01-03):
一台液晶高压条更换之后,显示正常,关机白屏,电路怎样改?

网友:
这说明你高压条的控制脚没接对,还有就是你的控制电压没接对。通用高压条接好+12V和地线后,用5V左右的电压去接其它脚,接到那一脚会点亮屏的,那这一脚就是控制脚。控制电压的接法,你可以在电路上找一电压开机时是5V左右,关机时是小过2V以下的就可以接去试一下。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都说明有显示了,应证明高压条的控制脚已接对了吧!总有你说的找个小于2V的是行不通的,我这个以前经常用到,直接从屏上找一个电压来控制高压条的启动,但当你关机的时候,因为电路中的电容问题关机一会之后才黑屏,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好!

网友:
这说明你高压条的控制脚没接对,还有就是你的控制电压没接对。通用高压条接好+12V和地线后,用5V左右的电压去接其它脚,接到那一脚会点亮屏的,那这一脚就是控制脚。控制电压的接法,你可以在电路上找一电压开机时是5V左右,关机时是小过2V以下的就可以接去试一下。
   这位兄台说得好明白了,你好好想想他说的话吧。

网友:
关机白屏   就是高压板还在工作中,灯管还是亮的
因为楼住你是换高压条,所以你得确定高压条是不是接好了,特别注意开关脚要接好,还需明白开关脚是高电平工作还是低电平工作
   楼主明白了我的意思   再去看2楼的   你叫明白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开关线接5V上去了?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无奈   不明白意思

网友:
换个控制角为低电压开机高压条的就OK了

网友:
控制电压的接法,你可以在电路上找一电压开机时是5V左右,关机时是小过2V以下的就可以接去试一下。     这句不明白  一般高压的电压不是要+12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