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 ZT3不能开机

楼主(2010-01-03):
这机子,有待机电流0.01,开机无显,有些时候电流不跑,有些时候跑电流,还跑到1.7A,SONY机子这么高电流是不对,能开机时,正常的电流也才1.1-1.3左右。插上U盘开机,不会跑电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U盘

网友:
在主板上按一按,应该是哪个芯片虚焊了导致的,如果不行再测其它

网友:
SONY的本子开机还能撑到1.7A的话首先排除短路的问题,因为H8帮了你,所以首先怀疑是不是有虚汗或者桥坏了

网友:
考虑桥吧,SONY机器桥的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