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 nw 显示器白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0-01-03):
三星940nw通电白屏     屏没用信号输出   ,家焊屏主芯片后,通电故障依旧,之后检查电源板到驱动板 15v 5v 电压正常   ,再量屏板屏线接口处发现保险断了,更换后通电仍旧断保险,之后跑线路,那个保险是直通屏主芯片的,顺着保险往屏线跑,然后顺着屏线在往驱动板跑发现有两根屏线是供电的,直通驱动板主芯片,后怀疑可能是驱动板局部短路过载使屏保险断路,请高手指点  ,寻求解决方法

网友:
这种烧保险的一般都是屏板上的贴片电容击穿或者脉冲芯片烧了引起的,主芯片坏的很少

网友:
电源芯片坏的多吧,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跟驱动板没有关系,是屏板上的问题。

网友:
我量到平板上通往保险的一个一端三脚的jo55 1117-33管子各脚对地短路,是这个问题吧!  找个主逐个电脑主板上的1117代换是否可以,请高手赐教,或者其他屏板的形状一样的管子代换

网友:
查下量下,正常,没有击穿,是不是电容击穿了,1117各脚对地短路

网友:
那个管子是5V转换成3.3V供电的。一般主板上上无后缀的可以代换。你量一量电压对不对?

网友:
1117系列有1117-1.8V     1117-2.5V      1117-3.3V     1117-ADJ换的时候看好,你的是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