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供电不一致

楼主(2010-01-03):
有一MS-6714主板,内存第184针供电3.3V,其余内存供电2.5v,诊断卡不能跑,请问各位高手,怎样处理?

网友:
此845板DDR400的内存供电是2.5V,先换张诊断卡试试,再查内存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不要限于内存,查各路主供电正常不,比如CPU供电、时钟、复位有没有,南北桥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先修CPU那部分的!在看内存

网友:
跑线路查查看.

网友:
好象你这内存供电是正常的,但不跑码重点查CPU的部分,你CPU也没有跑,怎么就查内存去了?CPU主供电有没有?复位有没有?你查清楚了情况,人家才好帮助你分析问题。

网友:
仔细查查控制供电的IC,看看输出正常不?

网友:
内存槽DDR1代,第1脚1.25V,第7脚2.5V,第184脚2.5或3.3V。

网友:
184脚是SPD好不好 3.3V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比较不正常

网友:
这位说的很对,电压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晕,楼主说的两个供电那里不正常了???楼主还是查查桥和U供电吧!!

网友:
小弟初学,谢谢各位热心朋友的帮助,强烈鄙视9楼

网友:
插上诊断卡不跑码, 应该是CPU都不检,你一步一步来,先看看为什么不检CPU啊,看看别的地方供电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