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719BF两边不满且下部折叠

楼主(2010-01-03):
现在有3台清华同方719BF两边不满,而且下面向上折叠了2寸,开机检查Q410烧掉,R441 也烧焦了,换上同型号的元件后,开机有显示了几秒种后,Q410再次烧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烧Q410,由于修显示器不多,没经验,请高手指点迷津啊,谢谢

网友:
以上故障接着把行负载断开,接上60瓦的灯泡后,灯丝发红,量二次电压只有将54V,我用同一个型号的另外一台机子做实验,接上灯泡后过几秒电压就会跳到180V,请问二次电压不跳上去,因该检测那里呀 ?唉,学校的机子呀,修好2台了,还有这一台,不知道查那里呀 ,STV9118也代换了,故障依旧呀,请高手指点呀 ,多谢!

网友:
看看Q410控极  Q410有一只对地电阻  控制极就几个东西  换换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高手呀,再次检查Q410周边元件,结果查的R441再次被烧掉了 ,换后就有二次电压了,故障得以解决。万分感谢呀,昨晚查这个故障搞到2点呀,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