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液晶电视板 B.PT361G AV视频输入不正常

楼主(2010-01-03):
乐华液晶电视板 B.PT361G 放电视TV正常 VGA 正常 就是AV视频输入不正常
具体故障是这样的:接上AV信号,声音正常 画面不正常 画面在跳动有时能看见一会扭曲的画面,一会什么都看不见(就是有背光亮没有画面),这故障就像电视在自动搜索一样,该机AV处理芯片是用TB1334FG,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不良??
这种故障还有没有修?

网友:
此板几十块可以买到 直接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都想你那样,我们做维修的还有何颜面上LT了呢?  我也不是不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我的问题是买了按键板针数不对,不知道怎么接,还有遥控器上的接收头也不知道接到按键板的什么地方,现在一插就能显示VGA信号,但我想要的是AV信号,不知道,没有遥控器和按键能不能进行信号切换?

网友:
四楼的 你可以找这个板的说明书的啊 你按照接口的说明安装你的按键就OK 了

网友:
此板几十块可以买到 直接换吧

你们那多少一块啊,我们这里要100多啊

网友:
我知道换板简单呀~~但是这机是我卖出去的客户返修机,卖出去的机才赚一百来块,换板我就白忙了~~

网友:
现在生意难做呀~~能省就得省~

网友(2010-02-02):
问你下AV输入的视频信号到TB1334FG这段电路你查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肯定是TB1334FG坏了

网友:
是不中间的接口芯片有问题呀,先找一个换一下。

网友(2010-03-14):
该机已修复 TB1334FG 的AV输入脚已经直接对地短路了  更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