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修复美能达163数码复制机不联机故障

楼主(2010-01-03):
故障USB不联机但复印正常。。这种故障基本判断为USB接口芯片损坏。。
但USB接口芯片坏掉还会出现不亮机不能正常复位等故障。。打接口IC 1Ax00101S1998的USB两根信号线有一根已经短路到地。。
购得这IC后换后,机器恢复正常。这IC非常贵。

网友:
经验,以前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看了你的贴子,下次也下手试试。不过机械毛病很难搞。

网友:
350元一片芯片。如果对自己BGA焊接信心不足的话。还是小心一点。芯片是无铅的。

网友:
换过两片,貌似TB就150一片啊!

网友:
晕死。我在淘宝找的货。。LS的兄弟,能告诉我,你的渠道吗?

网友:
现在复印机也要BGA了 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