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电池不能开机修复一列

楼主(2010-01-03):
DELL D600 电源适配器能正常使用,开机后拔掉电源适配器电池也工作正常,电池充放电也正常;但唯独单独使用电池时不能开机,故障现象是:按下开机按钮在快出现DELL画面时就掉电了,再按开机键还是到这步时掉电;
拆机后光板时用电池开机正常,多次频繁开关机正常,针对上述现象考虑到可能是外部设备引起的或者是主板不到位安装,于是一样一样的上机试验,整机都差不多装好了,还没发现问题所在,最后装上键盘时故障重现了,原来是键盘引起的,晕!但这键盘打字都正常指点杆也使用正常,于是拔掉指点杆的软排线再试还是掉电,只能换全新键盘了,换了键盘后连续频繁拷机3天再没出现用电池开机掉电现象了!
另注:一星期后在另外一个客户同样机型上测试这键盘确实还是掉电。
这故障比较怪异,写出来给同行借鉴一下。

网友:
记得上次修了台IBM R60E的机器掉电,修了一个星期。最后换了一个键盘好了。

网友:
那这个键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是开关键不好,还是其他摁键问题!
用KeyboardTest测试一下能测试出来吗?

网友:
上次接了一台HP NC6000的机子,出现按E键就掉电,换了个键盘后就不会了,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是如何会这样的,

网友:
键盘引起的问题还能这么多呢

网友:
应当是键盘短路引起EC保护掉电,以前修台式机时遇到过键盘坏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实践出来的经验

网友:
键盘是不是进过水

网友:
线路是通的,引起连带故障很正常。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正确的说来应该是EC工作不正常掉电,至于键盘问题引起EC不正常工作,太复杂了!!不换键盘还真查不出!

网友:
8L和12L的说得有道理

网友:
掉电修到键盘。。。。况且只是电池开机掉电。真不好修

网友:
经典呀,值得学习,以后就是要考虑全面呀。

网友:
确实是很特别的故障,虽然排除方法简单,不过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键盘短路引起EC工作不正常引起的保护,又多了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键盘进水了吧

网友:
我遇到一个A6000的就是,,开机掉电,,裸板不掉,,后来查出是键盘引起的,,换了新的就好了。到现在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键盘连电也会出这样的怪的问题~~真是太不可想像了~~多谢谢楼主的经验了~!

网友:
键盘可能进过水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一样一样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