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0-01-03):
两台液晶显示屏待机正常,开机显示一秒后即黑屏,其中有一台出现左右两边发红,估计是灯管老化了吧?我是新手,麻烦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发红的换灯管。
另一个高压和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用自改的高压板点一下灯管  在续   不行检查高压板

网友:
外接个单灯高压板一个灯管一个灯管的试。或外接灯管试下。这些都是维修常用的东西。楼主应该都备点。

网友:
兄弟是新手,刚学着修液晶显示器,请问都准备些什么?朋友们说下啊

网友:
先检查灯管,再查高压板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条点一下灯管,还是发红就换灯管吧

网友:
多谢朋友们指点

网友:
换灯管没有敢自己动手,看别人用四灯管的通用板代换时飞了3根线,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知道的朋友能说下吗?

网友:
3根线,地,+12  另一根是控制线。

网友:
看看電容有沒鼓包

网友:
灯管老化            。。。。。。

网友:
三条线
    地线是不用说了啦
    电源线不一定是准十二伏,找到供高压部分的供电 一般的都有根保险  拆了保险一定要断开原来高压部分的供电 供通用高压板的电源线就接那个点
    ON/OFF线 开关信号 从驱动板来 当插上VGA线或开机那几秒的时候才会有那个电压过来控制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