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10-01-03):
今天遇到一台机器。WD 80G的硬盘,开始有毛病用GHOST XP装系统无法引导系统。显示无法引导系统,用PE进入系统分区能看见里面的内容。怀疑是分区表坏了。用DM分区也能正常分区但就是最后重启时用英文按的热启动时。却没有了。变成了三个选项。我按了1后。重启后GHOST还是不能引导。我又用了DISKGEN
分区。但是一保存分区时就提示。0扇区0磁道错误。分区无法完成终止了。无法完成分区。我在DOS下用MHDD检测存盘是无坏道的。怎么修好。我有好几块都是这样的盘。WD的。

网友:
是不是固件的问题啊?

网友:
用DM把0磁头清零一下就好,WD的盘就有这个坏毛病,我修过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