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一点经验:维修黑屏液晶显示器的自制设备

楼主(2010-01-03):
对于黑屏的故障,特别是初学者,经常分不清是电源、驱动板还是高压板的问题,维修要走弯路。虽然我修液晶的时间不是很久,但我为修液晶显示器准备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使我修起来得心应手。我的必备设备是:1、12V电源盒一只、5V三端稳压一只,2、小口1灯通用高压板,3、小口2灯通用高压板,4、2个自制小口转大口转接头(为不同屏灯管接口准备的)。    把二块高压板的VCC和GND接12V的电源盒上,5V三端稳压器接在12V电源盒上输出5V供给高压板的ON-OFF端。这样就可以试要修的屏灯管是不是正常了。屏要先用一灯的高压板一只灯一只灯的试能点亮后,再用二灯的高压板两只灯两只灯的试。用两灯的高压板试灯管时要测灯管的反馈电压是否一致,这一步很重要,如果电压不一致就说明有一灯管老化或接触不良(如果要省事这一步可以不做)。灯管点亮后我们就能看到白屏了,A、这时把显示器通上电能看到画面就百分之百的高压板故障,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修高压电路或换高压板了(看你的水来了),B、不行的话就把原高压电路(板)的电源断开,再通电试一下。能正常显示就回到A。不能正常显示就做:C、还是不能显示就测电源板的输出是否正常,一般电源板只有两组输出,一组是供给高压板的(12V-24V),另一组是供给驱动板的(5V或3.3V)(这一步是可以先做的)。D、电源正常了到这一步就是驱动板或屏的问题了。驱动板和屏能不能修好就是你的造化了!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绝不是抄袭!

网友:
我用的电脑主机ATX电源盒  更方便 液晶需要的电压都有

网友:
这些东西很好    对维修液晶判断问题出在那块板很重要的
当你不需要这些附属诊断工具时,你修液晶的技术就OK了
不过一些杂证故障,有这些东西更好  快速确定故障部位

网友:
‘用两灯的高压板试灯管时要测灯管的反馈电压是否一致,这一步很重要,如果电压不一致就说明有一灯管老化或接触不良(如果要省事这一步可以不做)’                                                          谢谢楼主的提示,如果有一个灯管零线断开,反馈电压就会不同。

网友:
请问一下测灯管的反馈电压是怎样测的啊?

网友:
灯管白线(低压)端经过二极管(一般是复合的样子象三极管)整流后的地方测

网友:
太棒了

原来大大您是用这些方法来判断

学起来
下一次要测试就可以省下更多时间

网友:
2楼的方法不错,对初学者很有帮助,谢过!

网友:
ATX电源做工具测试灯管,不亮,我接的为什么不行呢?
我从ATX电源的输出的12V,5V和黑线地接出三根线,分别边高压板的供电,开启,地,瞬间短接开启信号与地,为什么后面带的一灯不亮呢?我的方法没有问题吧?希望大家能够帮我!

网友:
5V三端稳压一只-----能詳細說明嗎

网友:
我一般就用一条笔记本的高压条接ATX电源,另一端接灯管
看来还真得弄个双灯的高压板了

网友:
5V三端稳压一只-----能詳細說明嗎
引用 网友A:

ON-OFF一般是要接5V的,我没有试过直接上12V不清楚高压条会不会玩完。三端稳压器(7805)的作用就是把12V变成5V。

网友:
完全靠经验,没有工具

网友:
学习了~~看来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啊

网友:
修LED显示器,高压板和几条灯管,这些常用到的是必备的,很接的知道故障,省时间。

网友(2010-04-13):
一般都有几个自制设备的. 当然.经验会为你省下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