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0-01-03):
来自: 广东广州 来自 广东广州
对,用原来的电源板接通用驱动板,现在工作都正常了,就是不能彻底的关机。
灯管一直亮着。
搞好了。第一次接驱动板走了很多弯路。问题出在ON/OFF 接的位置不对。
应接在驱动板上连高压板的ON/OFF上面。我直接连到了按键板上的ON/OFF的位置。
给新手一些经验教训。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