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4位颗粒的内存板和八位的内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1-03):
手头上有十条4位的512和1G的服务器内存,都不能开机,想换板,不知道贝贝能不能告诉我,修服务器内存的一点点资料,
资料

网友:
服务器的内存与普通的条子PCB设计不一样的,把颗粒换到普通的条子PCB就 行。。

网友:
除了换颗粒,有时候还必须更改SPD。
大容量的服务器内存多使用4位颗粒,支持这种颗粒的PCB并不多。不过你可以做下实验,事实说明一切。
你可以试下VIA的主板,我发现VIA的板有时候可以认部分ECC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