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笔记本硬盘不认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0-01-03):
型号:ST9402113A(希捷笔记本硬盘)
故障:不认硬盘
修复:上电检测硬盘复位正常,电脑不认,这种情况固件坏的比较多,上修复工具(本人用的是效率源)用PC300维修方法是一样,加电可以就绪,到指令下开电加出现如下提示: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MERCURY - 1_Disk    3.01  05-
Buzz  - 19-05 16:57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01  05-19-05 17:01
(P)PATA Reset
Failed sys sect. write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Failed sys sect. write
Master
故障分析:
G表损坏引起的磁头保护错误。
修复方法:
1: CTRL+Z转到T>;
2: 切换到1级状态;
3: 输入命令F回车;
4: 回到T级下;
5: CTRL+R 加载Cert code;
6: T级下用i4,1,22命令清空G表.
修复完成,
挂到主机用DISKGEN看下分区都在,进入系统直接把数据拷出来,
数据恢复成功

网友:
恭喜你 钱钱到手了 这是ST的经典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