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集成的开机掉电

楼主(2010-01-03):
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3秒 就掉电,内存试过,以为主板有短路,拆开也没有发现什么,裸板测试时候按住北桥电源指示灯常亮,心喜,没有想到集成的北桥也会影响到开机掉电呀。

网友:
检测CPU供电哪方面正常不。。

网友:
你按北桥的时候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受力了,按压某芯片的时候在芯片背后应该垫上一小块橡皮的,这样判断虚焊会更准确

网友:
又学到一招,高人太多,每天进步一小点!

网友:
dell的机子没检测到内存 就会掉电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再把结果发上来,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不是很明显是加焊北桥的么 加焊了就好了

网友:
CPU座虚焊, 不上内存两个灯闪

网友:
遇到过,,,不过内存掉电,,后来加焊北桥搞定

网友:
戴尔机器,三灯常亮,然后掉电,是说CPU没检测通过。其中两灯或者当中一灯闪烁或者常亮是说内存没检测通过,楼主重点查查CPU的这个条线,看看。

网友:
戴尔机器,三灯常亮,然后掉电,是说CPU没检测通过。其中两灯或者当中一灯闪烁或者常亮是说内存没检测通过,楼主重点查查CPU的这个条线,看看。
引用 网友A:

强,太强了,学到一招

网友:
补上一个 电池灯一闪就灭 说明南桥有信号通过 若常量 南桥没有处理过电池管理芯片给的信号 或南桥没工作

网友:
我修的两台D600的机器很奇怪,补焊网卡芯片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两个机器都是因为网卡芯片虚焊造成的这个故障,可能是机器屏翻来翻去造成网卡芯片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