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4850故障求助

楼主(2010-01-03):
故障如下:
    某天测试电脑某故障时,将HD4850从主板上拔下,背面直接平放在机箱盖上,没有拔下辅助供电,然后按机箱开关启动电脑(主板带集成显卡),猛听到噼啪声,然后看到显卡辅助供电部位打起了火花。赶紧断电,检查,无任何明显损伤。把显卡插上主板开机,居然一切正常。好了,第二天早上开机一直黑屏,但是有听到自检通过和系统启动的声音,关闭电源重启后正常。第二天亦是如此,从第三天刚开机有两种情况,花屏或黑屏,连续开关2,3次机才正常,一个星期后的某天无论如何都点不亮了。
    说明:
          1.该现象只是早上第一次开机才会出现,之后一天中开关机N次都直接启动,开关间隔不超过一小时。
          2.只要点亮进入系统,使用显卡测试软件,或游戏几个小时都非常正常。
          3.已排除电源主板之类的故障,确定是显卡问题。

求教:以上状况是否说明显卡芯片和显存是正常的,是否供电部分电容在上次事故中受损。

分割线------------
询问的原因是显卡过保(买的时候说三年,现在说只保一年),如果是电容的问题我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不然就只有交给销售商返厂付费维修,时间长不说,还要等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