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 8和11脚电压12V,请教高手!

楼主(2010-01-03):
修一多彩电源(启动时风扇动一下即停)时,发现待机时推动管CE极间无电压,拆下两只945检查正常,测板上C极位置为12V,而B极位置也为12V。看来是B极电压使CE极导通,而b极电压来自7500的8和11脚,以为7500有问题,换了一只494,还是一样的情况,而装上两只推动管后8和11脚为正常的2.2V左右,请教高手,这是正常的吗?
不好意思,我没看清电路,B极加了偏置电压,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但这又产生一个疑问:推动管在待机时就已经饱和导通,有信号时又是怎样工作的呢?希望老师解答下,谢谢

网友:
启动时风扇动一下即停  一般是5 V 12 V整流管坏

网友:
5V 12V 3.3V的整流管 电容都查过,没问题

网友:
C极位置为12V。辅助电源12V供电有问题。检查滤波电容、二极管。

网友:
辅助电源为12V,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饱和导通,为什么没有压降?

网友:
既然能转,说明IC本身是好的,转一下就停应该是后级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