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小知识

楼主(2010-01-04):
主板能够开机和主板能够点亮,是一个意思吗? CPU风扇不转指的是:主板不能开机吗?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本来主板能开机是指主板按开关就可以上电,就是能触发,能点亮指的是上CPU,内存和显卡后接显示器触发后显示器有正常图像显示出来
但是各人的叫法不同,很多人把不亮机也叫不开机

网友:
恩 ,谢谢版主武汉天涯浪子的指点

网友:
差不多吧!习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