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惑

楼主(2010-01-04):
拿了块屏去电脑成配板,找了三家用乐华的板,基本都能在二分种内完成,没有像老师讲的要先查找屏的资料,找到配板需要的三个条件,还要哪里跳线等,我的屏是笔记本上拆下来的,20针接口。但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而且每位师傅开始都是同一个动作(这也是我要问的问题题),把屏用线连到驱动板上后,用万用表在屏线的接口(驱动板这头)上量那么两三下,这个老师没讲过,我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在量什么?期待高手。

网友:
量屏供电,他们怕赔你一块屏,呵

网友:
也就是怕电压不同烧了你的屏

网友:
你们老师讲的是理论了,而电脑城里的基本是高手了,见过多了。一看知道这个什么接口,用什么线。而量一下那个驱动那里的东西是为了量屏电路。

网友:
这屏一来过来,别人专门刷屏卖板的师傅肯定一看就知道你手中的是什么屏   型号   屏接口
然后他们用自己的屏线把你屏接好后   肯定量下供电防止插反了也是确定下

网友:
我认为他们是怕烧驱动板【怕驱动板的电压输出对地】。他们修的多了,知道乐华板这边的电压输出点,也知道屏上右边的电压输入脚,只要不短路,就可点。                                                        老师教的是先看一下屏的接口[LVDS,TTL],再看是几个电阻【几位的】,看一下电源输入口。

网友:
我想学这一手呀,应该量哪几脚,出现什么情况是正常的呢

网友:
只要查出屏供电就行了,屏线接口有的是异型的

网友:
摸多了就知道了  更有神人瞄一眼就知道了要些什么DD

网友:
如何才能确认屏供电,我看了下连驱动板这头不算空脚有14条线,边上有白点的开始是一组红线,一组黑线,三组蓝白线,一组黑线,一组蓝白线,要量的话是量哪几个脚?
不通电就能量出屏供电吗,还是要通电的时候。

网友:
当然是在通电的时候才能量电压的了,不过不插屏线的。你这个屏是单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