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一台机器,挺老的,开机不分时候死机,有时不显

楼主(2010-01-04):
拿到我们那时,测试的确有这种故障现象,多次测试不定时死机,有时在开机的时候刚过cmos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换内存,故障依旧,测硬盘,没有明显坏道,本想把主板拆下测测是不是主板,突然想也可能是电源引起的,就换了个电源,换后一切正常。
实际这个现象太简单了,我今天在论坛上看了几个现象都是非常简单的,不要总把故障想得太复杂,不要修板就习惯性的认为是主板有问题,呵呵,祝大家新年愉快!
硬盘

网友:
不稳定就是供电这块毛病

网友:
基本上不稳定 我都会先测试电源和内存的 呵呵

网友:
原来是电源供电部稳定导致的,下次记得换电源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我都换先换电源,然后在考虑别的,就算是主板的问题也是不好修的!所以全是最后在考虑主板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问题,搞不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