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PDA3I开机问题

楼主(2010-01-04):
有一主板EP-4PDA3I,有时开机需要反复手动开机关机几次才能正常启动,正常启动时诊断卡的跑玛顺序为c1 c0 c1 05 c1 c0 c1 05 26 ......有时这个循环能到3次才好。测试供电基本正常,但是待机电压我测试到一个3.1V和2.8V的,不知是什么。但是测南桥的5V、3V和1.5V都正常。两个待机电压如附图示。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循环跳,最后能否正常启动?群殴记得EP有的板子要循环跳好几次才启动的,触发几次才开机,先修触发电路吧?

网友:
我认为先查触发电路的问题   或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你测一下在3V边上有L324,换个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
开机按钮5V,按下后是4.4V,能开机,出故障和不出都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开机电路算正常吗?

网友:
有些板子确实要反复跑几次才能启动
主板要反复通电才能正常启动要考虑虚焊和电容老化的问题
常有的一个参考因素就是气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