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1本本 按开关时有1。几的电流 松手就掉了

楼主(2010-01-04):
K431本本 按开关时有1。几的电流 松手就掉了 桥也换过,不知道是不是那里短路出现掉点的故障啊!!!板子都量遍也没发现短路 3V和5V都正常,EC,桥的晶振也都起振 这是NV的一个单独桥
无从下手了,请各位指点下要从那里下手先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BGA芯片虚焊了

网友:
不是啊。BGA都做过了都 不是BGA问题!!!

网友:
K431 一般都是北桥出问题 遇到了最好先换个CPU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