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液晶屏外壳的工具

楼主(2010-01-04):
台式机的光驱挡板一端用壁纸倒削成45度角,就制作完成了挺好的

网友:
看着有点粗糙哦`
  会不会创伤呢?~

网友:
太麻烦,买一个3CM宽的锵刀【或叫边铲】

网友:
呵呵  把镊子撇开分成俩半,再用磋刀把镊子搓细成薄薄的,很好用,不管是拆笔记本还是液晶屏
不过声明 镊子要软点的那种,不是那种很硬的
  可惜我没照相机  要不然上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
个人认为,修机器么难免有点划痕,力度掌握好点不要拆的太难看就行了
    不必搞得那么无痕迹,修过的东西总得留下点印记
搞的太好了无痕迹了万一有点伤痕客户就唧唧歪歪,还是用一字刀翘快。。。。
跟客户的解释:坏了就要修,修么肯定要拆了,拆不可能用手拆吧得用工具拆,修过的东西难免会有一点伤痕,避免不了的。。。

网友:
.
液晶维修不好

网友:
按一般用手抠 那样才美观 不伤外表呀

网友:
用手狠疼的呀

网友:
用费旧的手机电话卡

网友:
用硬的名片也行,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14#的工具不错哦,在哪里搞的?

网友:
太麻烦,我一般看见什么用什么,什么卡片啊,刀片啊,只要知道拆的步骤就行,何必那么麻烦啊

网友:
以前我用的是指甲,现在从这里看到各位师付都用卡片,也改用卡片了。一拉哗全开了。方便

网友:
我看到修手机的用指甲

网友:
我看LZ那个工具会划伤屏,不太保险!

网友:
这个很容易破相的

网友:
我都是用废弃的银行卡来开显示器的。。。顺手以后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什么都用。
逮着哪个用哪个

网友:
我用刮强的腻刀,把腻刀用砂轮打成斜角,留大约4里面左右的宽度,把刀刃打磨光滑点,既能用上力。又不会破坏外观,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