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有坏道做镜像方法

楼主(2010-01-04):
我有硬盘要做数据,有很多坏道,我想做个镜像来做数据恢复

网友:
用PCI3000的DE

网友:
如果坏道太多 不建议做镜像 频繁的重复读取会加重磁头损伤.
少量数据可以使用DE直接读取.

网友:
没有DE
也没有效率源的DC

网友:
先MHDD看看坏道的情况吧,很多的话还是放手,很难搞出来,我之前做过一个,上DE,跑了三天不到十分之一,最后放手了,也尝试了做镜像,大概估算了时间,大概也差不多

网友:
硬盘对刻? 是不是用的GHOST ? 我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