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10原短路排除后进系统掉电重做北桥后不能触发

楼主(2010-01-04):
      联想昭阳E310原短路,拆掉给CPU主供电滤波的电容后OK,待机3V和5V全有,进系统后掉电,系统、内存及硬盘均是好的,加焊了下北桥,外接显示器进了一次系统正常,接屏花屏,以为是北桥虚焊了,拆下后重植球,装上后,却不能触发了。郁闷了,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北桥坏了,这个北桥若坏了,怎么会影响到不能触发呢,请大家分析看。
下面这个是该板的图纸一并奉上
联想昭阳E310

网友:
故障应该还是在VCORE这一块,同北桥没关系吧

网友:
能再讲清楚点吗

网友:
桥是用什么做的,不会是土炮吧,很容意坏桥的,也很容意让你这板报废

网友:
感觉还是滤波电容的问题~为什么不并联个大的电容到CPU滤波电容那里

网友:
是不是桥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说加焊北桥后不能触发了? 是否有短路?  有可能是做北桥的时候南桥也虚汗了。压下南桥看看能触发吗?

网友:
测CPU的对地值(无真CPU)仅2欧,查CPU电路并无短路,该电压给北桥做参考电压,疑北桥问题,拆下北桥对地值55欧正常,以为北桥做短路了,重植球再做上还是,看来是北桥坏了,真是奇怪,原来还好好的,怎么重做一下就坏了,我用的温度是205度,有铅的板子,应该不会做坏,想不通。

网友:
北桥短路了就会这样

网友:
重换了新的北桥原来北桥短路的问题排除了,现在还是不触发,下面怎么办呀

网友:
不触发应该是一个新故障了
不排除在左BGA的时候损坏其他元件引起的不触发哦

网友:
只要你做BGA的时候没把北桥做短路  是不影响触发的   就算你把北桥拿到 一样有触发动作的

网友:
应该是动到别的小元器件了,不然就是南桥被你做虚焊了

网友:
查一下EC 87570吧,感觉它比较脆弱

网友:
刚开始你拆下电容再补上一个应该问题就解决了,现在你重点查一下有无掉料和触发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