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0-01-04):
昨天接到一台A8故障是风扇不转,简单看一下是红色接的5V电压,没有送过来,黄色是调节转速的,受温控信号的管理,跑了线路,保险没有坏,到5V系统供电,一时不想麻烦就直接用细高压线飞5VUSB上,上电OK,准备收钱。

网友:
楼主,你那样能自检过吗

网友:
机子已经修好,自检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接在5VUSB上再用USB的话能带起负载吗

网友:
最好不要用usb的。。。。插移动硬盘什么的可能要拖不动的

网友:
楼主聪明  那风扇开机就狂转拉想停都停不了拉

网友:
5V供电没过来,你一直跑到VCC5V去了,一般都是场管虚焊

网友:
本人也是,,风扇不转就直接飞5V过去,,,不过还没飞过3V,不知道3V能不能带起风扇的

网友:
都是飞上个5V吧!  很少有查线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