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7200 9 变成F级还有救吗?

楼主(2010-01-04):
开效准跑到99停了,回写固件写不了,我反回到N50,,22
后就变F级了,现在回写固件就提示错误
请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
看看是报什么错。先把那个修好

网友:
跑到99停下后应该不断电接着从10开始跑
这下APP丢失了……
试着重新加载LDR,重跑SF

网友:
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是HEAD OVER了,那就没得修了,如果只是FW坏是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