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口问题

楼主(2010-01-04):
主板无其他别的问题,就是PS/2鼠标口插光电鼠无光电反应,且不能用,用USB鼠标左右键常乱,点左键出右键菜单,有时又正常,鼠标在其他机上是正常的,而且USB口插U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说明USB口无问题,换过新的PS/2口上主板,连键盘口都不能用了。新手烦恼中,请高手指教。

网友:
感觉还是先刷BIOS,在换IO

网友:
建议返厂处理把。要是有保!

网友:
估计是电容漏电了,你去掉PS/2接口旁边 和接口相连的4个电容或是1个排容,4个电感直接去掉后用导线联通, 90%解决,如果不行在换个I/O 刷个BIOS

网友:
查查排容!看看电压啊!

网友:
你查一下供电吧  光光电鼠不亮灯  一般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数据 和时钟得对地阻值了吗 看看一样吗 不一样得话 找和IO得引脚连线

网友:
请问你的键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没说清楚,
有没有通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