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S180笔记本。开机,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0-01-04):
联想,天逸S180笔记本。开机,各个电压都正常。开机屏也闪下,就是不显示字幕出来。就显示黑暗屏。各个电压都正常,电流在1.60左右跳变。

各位大侠们帮帮忙。我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看一下外接有无图像

网友:
做过显卡没?

网友:
楼主说的是暗屏还是根本就没有黑屏什么都没有啊,,,,,要是闪一下又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接外显。。。。》动动屏线》》》》换屏。》》》不行,再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