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故障排查

楼主(2010-01-04):
  网络出故障了,怎么排除?下面就我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大家探讨一下,请大家指教.
  网络故障可以分成两大类(呵呵,我自己分的),硬件和软件的.
  先说硬件的.
  硬件的有交换机\网线(主要是水晶头)\网卡,判断硬件故障很简单,
  1\从指示灯来判断,
  呵呵,说这个有点弱智吧,不过大家要注意,不仅要看指示灯亮了就行,而且要看它闪烁情况,有时指示灯亮了也不见得是工作正常了.指示灯的闪烁一般是无规律的,如果急速闪烁或不闪烁或规律闪烁可能就不正常了,需要更换交换机端口,网线(水晶头)或网卡,交换机要注意如果全部指示灯有规律快速闪烁,则有可能是广播风暴,一般是接成回路了,或交换机的问题,大家可以试着把交换机接成回路,随便找台机器ping下,即可看到这种情况,不过不要试太久,因为这时交换机工作在满负荷状态,会导致芯片过热.排除这种问题很简单,按个拔网线就行.
  2\使用测线器测试网线通断.
  这个就没什么说的了.大家要注意,有时网络中机器很少的话,网卡或交换机指示灯也很长时间不闪烁的,可以使用ping命令,这样就会闪了.

  然后就是软件的了.
  排除故障应该先考虑硬件后软件,因为硬件故障排除简单,当然依个人习惯和具体情况也不一样.
  先查看自己ip地址和mac地址,使用ipconfig/all,可以看到,或者使用本地连接属性,但看不到mac,不推荐使用本地连接,因为有时本地连接里有ip,但实际上不起作用的,比如ip地址冲突或本地连接被禁用了,
  检查ip地址掩码和网关是否正确(这个需要仔细,尤其是ip地址和掩码,是进行下一步检测的基础,有时就是因为ip地址错了一位或掩码错了导致判断失误,多走弯路),如果没有ip,则检查ip地址冲突等,
  然后ping网关,如果不通,先区分是硬件连接还是软件设置问题.使用arp命令.arp -a是查看本机arp列表,如果列表中有内容,则一般硬件无问题,最好是先使用arp -d命令先清空一下本机arp列表然后再ping,最后使用arp -a查看是否有网关ip这个条目,如果有,则说明硬件无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有时网络中有病毒或路由上做了mac捆绑,,是ping不通的,但问题不在计算机方.所以这时会导致我们判断失误.如果没有,可以再ping下别的机器,如果不通,再arp -a,如果列表中有此机器ip地址,mac地址又不是全0,则说明本机网络连接正常,硬件没问题(也有特殊情况,但很少,就是只能收不能发,所以arp列表中有内容,但不发包,一般不考虑).问题可能出在路由器上.如果本机arp列表中有网关ip或其他机器ip,但ping不通,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就是交换机端口进行mac捆绑了,而你的机器又没有捆绑到此端口,所以ping包出不去,但广播包是可以进来的.由上面几种可能去排查,解决掉,
  在能ping通网关后再ping dns,如果通,机器应该能上网了,如果ping dns不通,则检查远程网络连接是否正常,这个就不多说了.在ping通dns情况下机器仍然不能上网,其实理论上来说已经能上了,只是ie或其他上网软件工作不正常,则先检查本机dns是否正确,如果dns和网关相同,则换成服务商提供的dns再试,如果还是不能上网则需要考虑关闭防火墙,排除防火墙的问题,则需要考虑lsp是否正常,修复lsp,修复lsp的软件很多,如果还不行,没办法了,请大家一起想办法或重做系统吧,哈哈

网友:
现在我们这边联通的DNS不让ping 了。

网友:
这里所说的PING网关,如果ARP列表有内容。说明硬件没有问题。这里说的硬件指的是路由器吗?

网友:
如果arp列表里有内容,只能说明本机网卡正常,如果列表里有路由器的arp列表条目,并且mac地址确认是路由器的,也并不代表路由器工作一定正常,只是说明路由器响应arp查询后可以发包,说明路由器可以收发数据,但至于是否可以正确转发数据包就不见得了。而且有遇到过种特殊情况,网卡只收不发,也会在arp列表里出现内容,造成的原因可能是网线、网卡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交换机端口做了mac捆绑。这时虽然网卡数据发不出去,但是可以接收arp广播的。

网友(2010-10-08):
其实网络故障最头疼的应该就是代码678了,我刚安装宽带的时候也是经常碰到,烦得很,后来自己就把接分线器的水晶头剪掉,拆开分线器,把电话线和网线直接焊在线路板上面,一直就极少出现过678的故障

太强大了。

网友:
678比較頭疼是真的

网友(2010-11-08):
今天修的一块七彩虹 C.MPE800-L Ver 2.0网络连接出问题的故障,对这块集成网卡的主板卯上了。

该主板表现为:
有时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右下角有红色的叉叉出现。
有时候Windows XP操作系统无法检测到网卡硬件的存在。并没在CMOS中关闭网卡的功能。

在本论坛里搜不到该型号主板的任何信息,只能自己处理。

先处理检测不到网卡芯片的故障,因为该故障出现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简单的先给换掉25Mhz的晶振,没有起作用。因为是时好时坏,可能存在虚焊的情况。于是对RTL8100C网卡芯片进行加焊,加焊后系统能够检测到网卡了,多次测试没有出现时有时无的情况。

本以为能够检测到网卡芯片已经搞定,哪知XP桌面的右下角始终有那个红色的叉叉存在。自己这边网线和交换机都是没有问题,还是主板方面的问题。再从简单的着手,将网线的RJ45插座及线路的数据泵进行加焊。加焊后一试,好了。

不错,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网络知识真是很难,需要记住很多东西,头疼啊

网友:
先处理检测不到网卡芯片的故障,因为该故障出现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简单的先给换掉25Mhz的晶振,没有起作用。因为是时好时坏,可能存在虚焊的情况。于是对RTL8100C网卡芯片进行加焊,加焊后系统能够检测到网卡了,多次测试没有出现时有时无的情况。

网友(2011-03-17):
现在人懒,一般都用命令查,不行再去看设备状态。

网友(2011-06-10):
楼主的方法很全面了,不过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奇怪的问题出现!

网友:
好深奥啊 一般在网线正常的情况下 我会手动设置IP 然后还是不能上网就把路由器和猫重启 实在不行就把路由器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 当初一直这样盲目的修 看了LZ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是呀网络问题确实种类繁多,每次故障基本都不太一样,有时侯要搞好长时间。

网友:
应该是路由器问题呀。

晓风欣月 -2 没看贴吗?

网友:
学习,网络的问题我家也有,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这台机子是只能PING通本机网卡,其他的都PING不通,网络显示也是通的只是有发没有收!~

网友:
有没有人看到回答是怎么了????

网友:
直接打客服,什么问题都让客服来解决

网友(2011-07-13):
ping 是个网络故障诊断使用率较高的命令,慢慢学习,谢谢!

网友:
最近我的机子上网很慢啊,重装过系统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