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后面的电源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最近显示器,老是会突然没画面了,后来发现时后面的电源接口接口接触不良,各位大虾这有可能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尽请指点

网友:
这个也要原因么 不就是 接口坏了么
如果非要找个原因的话 那就是你没插好了 接触不好会发热的 长年累月的下去就成那样了  对了你说的是那里哦 是锡焊虚焊了么 还是 座子坏了  虚焊 是正常原因焊好就是了 座子 坏了就换个吧

网友:
建议楼主送修省事,换个电源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