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510本本本掉电!

楼主(2010-01-04):
昨天修一台天逸Y510本本 掉电  插检测卡跑码到49 46就掉电 能跑码说明大问题没有 把主板拆下来祼板不掉电正常   然后检各供电对地阻值也无短路现像 ,装上一个一个的试   试到把屏保开关插上就要掉电  不接就没问题  装上不插屏保开关试机一下午都对怎么弄都可以

  请问大家为什么那个屏保开关会影起跑49 46掉电  谢谢

网友:
明显没装好啦, 仔细看看是不是有地方搭铁了